在 IAR EWARM 5.20 中使用 atof 返回错误结果???

楼主(2010-02-03):
在 IAR EWARM 5.20 中使用 atof 时,编译和连接都没有问题,但是运行时确返回错误结果,这是为什么啊???

另外我使用的是 STM32F103ZC(cortex-m3内核)芯片。

网友A:
可能是你的使用方法错误。

楼主:
香主,能不能将的详细点啊

测试代码如下:

double zfm;
zfm = atof("123.456");
printf("zfm = %f",zfm);

打印出来的结果:zfm = 0.000000

编译连接都没有问题,请香主指点迷津啊。

网友A:
对不起,我没有用过,不能给你什么具体意见。

网友B:
楼主可以试一下,
#include <stdlib.h>

sprintf与printf的结果是一样的,只不过定向的目标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