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怪异的想法(工艺问题)

楼主(2010-02-03):
板子太小零件太多,摆得密密麻麻的没地方走线了.
就想:能不能在PCB上钻个孔,孔的面层和底层都是焊盘,孔不导通(更正歧义,应为不导电,也就是孔壁没有电镀层),生产时将贴片零件竖着插进孔里,PCB的底面(更正歧义,底面:底层和面层焊盘)焊锡.:lol

顾虑1:批量生产用什么工艺焊接?总不能用烙铁逐个焊吧?
顾虑2:会不会焊锡流过背面而短路?
顾虑3:会不会假焊?
顾虑4:焊锡冷却时,锡收缩会不会将电容之类脆性的零件扯断?
:lol

网友A:
搞不明白 贴片零件还竖着插进孔~~
过孔太多会导致你线更难走

网友B:
不现实。
1。生产估计只能手工焊
2。孔都不是通的焊锡肯定不会流到底面去
3。手工焊的话假焊几率不大
4。不回答

你这样的话生产难度太大,工时成本太高,维护成本高。这样的条件你为什么不用多层板或者选封装小的元件?

网友C:
首先,有想法是好事...只是你的这个想法颠覆了目前的生产工艺和流程,而且目前看不出引用你的这种生产工艺有什么好处...

楼主:
首先,有想法是好事...只是你的这个想法颠覆了目前的生产工艺和流程,而且目前看不出引用你的这种生产工艺有什么好处...
引用 网友C:

最大的好处是占PCB面积小,由于零件被嵌入到PCB内部,所以一个零件只占用一个焊盘的面积.:lol

网友D:
3个脚的贴片三极管怎么办呢?

呵呵

网友E:
生产线上的插件工人们会砍死你的……

“我考,二极管我们都经常插反,1/4W电阻我们都嫌不好插给开发部打意见单,要我们插0805、0603?信不信我们上劳动局告你们……”

网友F:
别光批评了,其实是有元件内埋的工艺的,只是不是楼主这种方法,有些元件是可以内埋在多层电路板的中间层的,在航天和军工是很普遍的!

网友G:
把一部分器件做成小模块再焊到大板上,这样模块肚皮底下那块空间就腾出来好走线了.俺常玩这招,这叫做局部多层工艺,哈哈,晕吧.别告诉俺说高度空间也没有哦.

网友H:
T叔果然高明。
那个孔里插器件,很常用的嘛。不过都是自已土法制双面板的时候,过孔没办法金属化,就往孔里塞上过孔钉或者是0603的0欧电阻,完了再两头焊上,就OK了。

网友I:
可以的,我用0603的0Ω电阻来连接两面,不用铆钉了.就是,如果批量生产,估计工人会砍死你:lol

网友J:
这么高难度,直接换0402的元件,就解决问题了。
线做细一点,孔做0.2直径,就是板贵一点。

网友K:
零件塞在孔里,孔难道不占空间吗?没搞懂。请楼主详解。

楼主:
零件塞在孔里,孔难道不占空间吗?没搞懂。请楼主详解。
引用 网友K:

这样,PCB分面层面积和底层面积,现以一个贴片电阻为例:

如果按底层和面层的面积都可用,也就是底和面都可以贴零件,那么:
2个电阻贴在面层或底层,那么它将占用4个焊盘面积+2个焊盘跨度之间的面积(即元件两个焊盘之间的位置).
如果将元件塞到PCB的孔内,孔的两头是焊盘,那么这2个电阻将占用面层2个焊盘面积,和占用底层2个焊盘面积,电阻脚之间的面积就腾出来了.:lol

如果PCB底层紧贴机壳,也就是PCB底下没有空间可以贴零件,那么PCB就只有面层的面积可以用,正常做法也是要4个焊盘和2个跨度面积,而穿孔做法只需要2个焊盘的面积,因为底层仍然可以用,这时候就省多了. 怎么样?很神奇吧?;P

只是我怕被人骂,不敢试:(

网友L:
批量制造的时候没有速度啊...而且不容易查错,坏了更换也是个问题

网友M:
不就面包板吗

网友N:
你这想法和我原来想的是如出一辙:过孔电阻!过孔内填充或镀附电阻率比较高的膜制成过孔电阻。这样制作PCB的时候就把电阻之类的元件做到板子上了!!!

网友O:
生产工人**了,特别是计件的

网友P:
呵呵,上面也有说过的了,内埋器件也很正常嘛~
不过工人确实要**了

网友Q:
想法大胆,诚为可贵
可是,塞到孔里的元件固定性极差,抖动没几下就散了……表贴元件是为了表面贴装而制作出来的,不是为了塞安装做出来的。如果你要这样,不如建议生产你想要的元件封装……

网友B:
被动元件内埋是PCB发展的一个趋势

网友R:
精度不高的电阻元件,有直接用PCB上刷出来的碳膜做的,但那一般使用在高度特别手限制的应用中。

网友S:
用google搜“埋容”搜到的

网友T:
做成大头针样式的

网友U:
有道理哎:)

网友V:
1、少量可行
2、塞进一个0603的电阻,过孔和焊盘要多大?和直接焊一个0603比较,谁大?
3、另外,这种内埋式的板子,其发热是否会影响性能?如何散热?如果存在发热的问题
4、做多层的是否可以解决空间不够的问题?假如不在乎多层板带来的费用问题

网友W:
担心短路吗?简单啊。。。

让PCB厂不要把孔钻穿不就解决啦?上下两面分别钻,钻而不穿,,,;P

网友X:
对了,这给我用双面万能板提供了一个好的思路
你没地方放,用0402,再也没方放,用0201,再不行,只能做拼板了

网友L:
精度不高的电阻元件,有直接用PCB上刷出来的碳膜做的,但那一般使用在高度特别手限制的应用中。
引用 网友R:

低价内存条上常见这种电阻,成本低,精度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