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控制器/MCU] 说说RS485与RS232之间的关系

楼主(2010-02-03):
对于很多初学者来说,一直不了解RS232RS485的区别,现在简单地说明一下。可以简单地这样理解:RS485就是RS232的加强版。
但是485是利用双线的差分信号传输的,比如说当线A与线B之间的压为3V表示数字1,如果为-3V则表示数据0。这样做可以极大的防干拢.
232则是用单线的传输方式,高电平表示数据1,低电平表示数据0。(容易受到干拢,例如,一个高的脉冲干拢就可以将低电平变为高电平而导数据错误,485利用双线的差分方式则不会,因为受干拢时是双线都会同步的)
232与485的数据协议上应该完全没有什么区别,但是485由于是双线差分,所以只能是半双工模式,当然如果你用四根线来传输的话也能做到全双工
MAX485接msp430的异步通讯端是可以的,TXD接TO
RXD接RO,另外须要一根线来控制MAX485的接收发送。
编程时应注意,485在接收时不能发送,在发送时不能接收,如果全双工,就得用两个MAX485且须要四根线。
以编程方面,你可以这样理解,RS485只是一种传输介质,这样要好多了。而RS232才是真正的协议。

网友A:
这种东西的无源转接口做的真不好,经常是接受错误,一定要买好产品!

网友B:
专业成就品质

网友C(2010-06-22):
讲的真好  谢谢

网友D:
那个差分会不会是零?

网友E:
RS232和RS485都是一种硬件接口标准,而不是一种协议。两者在应用上的根本区别是,RS232只能用于两两设备之间通讯,并且通讯距离一般在15米以内;RS485可以接多台设备,通讯距离可达1000米。目前的modubs和profibus的硬件通路都是采用RS485。

网友F:
RS232和RS485那个转换接口之类的产品,bug真多!

网友G(2010-11-16):
简单明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