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部中断的疑问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2-03):
1个是pin脚中断:EINT0、EINT1,
另1个是port口中断:GPAB_INT、GPCDE_INT

楼主:
Pork口中断是什么意思?能否具体点》 Thanks

网友B:
port中断是指Port-A15:0和Port-B13:0以及Port-C15:0和Port-D15:0和PE15:0引脚产生上升沿/下降沿,高电平/低电平而引起的中断。

楼主:
而我们所知的外部中断,也是上在某个引脚上(Port-B14, PortB-15)产生上升沿/下降沿,高电平/低电平而引起的中断, 还是没看出有什么区别。。

网友B:
因受cortexM0中断向量数量的限制,两个外部中断和两个Port中断分别配置在四个向量入口。你可以根据应用对中断响应时间的需求,在硬件连接上合理分配中断连接,以达到快速响应的目的。

网友C:
这个和别的大同小异吧

网友D(2012-09-15):
没什么实质的区别,就是两个中断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