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单片机选型

楼主(2010-02-03):
要求:
1.I/O>=4
2.工作电压3-5V(多种产品,有3V,4.5V,5V供电)
3.省电模式,带电平变化唤醒
4.价格越便宜越好
单片机对4位8位没什么要求,只要便宜
有的请回帖留下型号及联系方式,谢谢

网友A:
SN8P2501b

网友B:
这个,可多了

楼主:
3楼的,说说型号看

网友C:
用TENX或GPC1X的比较便宜,不知道还有什么功能?

网友D(2010-03-16):
菲林8PS53

网友E:
STC的便宜

网友F:
哈哈,这种选择OTP的吧,海尔的,义隆的,feeling的,松翰等等这些都支持,而且都是几毛钱一片的,要是用flash的就选笙泉的MPC87FE2051,上面的型号内部都有高精度的RC,价格都很便宜的

网友G:
51系列的貌似少吧?我们用的都是AVR的,是ATmel公司的产品,也是51内核,不过比51的功能强大许多。按你的要求,AVR中有一款非常适合,就是ATmega64,后面的数字代表flash存储器的容量,这是AVR的中高档机。内带AD转换,多路PWN输出,自带看门狗、EEP、全双工IO无需上拉电阻,而且输出电流较大,20mA的输出和40mA的灌入电流最重要的是,工作再12M时钟时可达到12MIPS,也就是说内部没有进行分频,支持在线下载和编程,下载无需编程器,只需要一个USB-ISP下载线就行。但这款单片机价格较51的贵些,但是性能还是优胜于51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