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与Timer8

楼主(2010-02-03):
为什么我用PWMD8(带死区控制的PWM)中断(中断服务程序是空函数),Timer8中断(计时2s)可以计时,但如果我在PWMD8中断服务程序中采样一次AD,Timer8就不进中断了呢?

网友A:
可能是pwmd8中断把timer8的中断给屏蔽了, 方便看你的project?

楼主:
谢谢版主的热心帮忙,真正的问题找到了,不是两个中断之间的冲突,而是PSOC的执行速度,加上偶用的是C语言(里面做了大量的运算),倒致程序中只能在中断里执行了,所以我之前在Timer里做的标志没用(虽然有标志,但没有时间执行)!
版主经验多,指帮忙指条明路,是不是除了用汇编,别无它法了!只前一直都是用51内核对的,没有用过M8C内核的单片机,内部结构不太清楚,如何能快速入门!推荐一些资料也可以,感激不尽!
下面这段代码是我写的C语言中断函数,它把好多寄存器都入栈,在汇编用户手册上,也没有找到相应的介绍,不明白什么意识!
(0119) void HALL_ISR_C(void)
(0120) {
_HALL_ISR_C:
    0964: 08       PUSH  A
    0965: 5D D0    MOV   A,REG[0xD0]
    0967: 08       PUSH  A
    0968: 5D D3    MOV   A,REG[0xD3]
    096A: 08       PUSH  A
    096B: 5D D4    MOV   A,REG[0xD4]
    096D: 08       PUSH  A
    096E: 5D D5    MOV   A,REG[0xD5]
    0970: 08       PUSH  A
    0971: 51 31    MOV   A,[__r0]
    0973: 08       PUSH  A
    0974: 51 30    MOV   A,[__r1]
    0976: 08       PUSH  A
    0977: 51 2F    MOV   A,[__r2]
    0979: 08       PUSH  A
    097A: 51 2E    MOV   A,[__r3]
    097C: 08       PUSH  A
    097D: 51 2D    MOV   A,[__r4]
    097F: 08       PUSH  A
    0980: 51 2C    MOV   A,[__r5]
    0982: 08       PUSH  A
    0983: 51 2B    MOV   A,[__r6]
    0985: 08       PUSH  A
    0986: 51 2A    MOV   A,[__r7]
    0988: 08       PUSH  A
    0989: 51 29    MOV   A,[__r8]
    098B: 08       PUSH  A
    098C: 51 28    MOV   A,[__r9]
    098E: 08       PUSH  A
    098F: 51 27    MOV   A,[__r10]
    0991: 08       PUSH  A
    0992: 51 26    MOV   A,[__r11]
    0994: 08       PUSH  A
    0995: 51 25    MOV   A,[__rX]
    0997: 08       PUSH  A
    0998: 51 24    MOV   A,[__rY]
    099A: 08       PUSH  A
    099B: 51 23    MOV   A,[__rZ]
    099D: 08       PUSH  A
(0121) //    PRT1DR=~(PRT1DR&0X40);
(0122)     hall_position_isr( );
    099E: 7C 06 39 LCALL _hall_position_isr
    09A1: 18       POP   A
    09A2: 53 23    MOV   [__rZ],A
    09A4: 18       POP   A
    09A5: 53 24    MOV   [__rY],A
    09A7: 18       POP   A
    09A8: 53 25    MOV   [__rX],A
    09AA: 18       POP   A
    09AB: 53 26    MOV   [__r11],A
    09AD: 18       POP   A
    09AE: 53 27    MOV   [__r10],A
    09B0: 18       POP   A
    09B1: 53 28    MOV   [__r9],A
    09B3: 18       POP   A
    09B4: 53 29    MOV   [__r8],A
    09B6: 18       POP   A
    09B7: 53 2A    MOV   [__r7],A
    09B9: 18       POP   A
    09BA: 53 2B    MOV   [__r6],A
    09BC: 18       POP   A
    09BD: 53 2C    MOV   [__r5],A
    09BF: 18       POP   A
    09C0: 53 2D    MOV   [__r4],A
    09C2: 18       POP   A
    09C3: 53 2E    MOV   [__r3],A
    09C5: 18       POP   A
    09C6: 53 2F    MOV   [__r2],A
    09C8: 18       POP   A
    09C9: 53 30    MOV   [__r1],A
    09CB: 18       POP   A
    09CC: 53 31    MOV   [__r0],A
    09CE: 18       POP   A
    09CF: 60 D5    MOV   REG[0xD5],A
    09D1: 18       POP   A
    09D2: 60 D4    MOV   REG[0xD4],A
    09D4: 18       POP   A
    09D5: 60 D3    MOV   REG[0xD3],A
    09D7: 18       POP   A
    09D8: 60 D0    MOV   REG[0xD0],A
    09DA: 18       POP   A
    09DB: 7E       RETI
(0123) }

网友A:
问题解决就好

楼主:
版主,没看完吧!

网友B:
又是汇编,看不懂~~~

网友C:
呵呵,版主也有大意的时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