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51 与asm的混合编程 !

楼主(2010-02-03):
本人现在是在KEIL里面写的C程序 ,而想直接使用汇编代码。比如我在c里面直接写了寄存器R0-R7并对其进行编程 但是在KEIL里面编译通不过。我是不是该改C51的头文件#include<reg51.h>里面的RS1和RS0来改啊?

不是函数调用!而是直接嵌入汇编!给几个例子万分谢谢 !

网友A:
需要打开SRC:
一、右键单击源程序文件,选择“Options for ...”
二、选择“Properties”选项卡
三、在右侧,选中这两个选项“Generate Assembler SRC File”和“Assemble SRC File”。如果这两个选项前面的复选框是灰色的,重新选择一下就可以了。

需要汇编的地方插入
#pragma asm
...
...
#pragma endasm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感谢你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