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问题

楼主(2010-02-03):
R68的作用是什么?仿真的时候去掉也可以。

网友A:
换几个频率(以十倍进)试试,就知道有R68和没有R68不一样了。

楼主:
呵呵,我用全20-20K测得,波特图基本一样

楼主:
看到很多功放前置这样用。

网友A:
怎么可能呢?
看看这两幅图,明显增益(绝对值)不同,相移不同。

楼主:
请maychang叔看看,这个是我用MULTISIM仿的波特图。

楼主:
如果不同,那么这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