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3 是否可以用汇编来操作??

楼主(2010-02-03):
PSOC1 在建项目的时候 让你选择 C or 汇编,psoc3 里面好像没有此选项.........

网友A:
可以,自己写个main.a51 代替main.c, 但是增加了难度,但是MS可以提高程序执行速度

楼主:
感谢,但似乎有点太玄乎了,能不能简单的做一个例程,只要控制一个IO 高低电平 就可以了

网友B:
应该可以做,但是为什么选择assembly做?

楼主:
客户只喜欢用汇编。不太熟悉C

网友C:
还有熟悉汇编不熟悉C的

网友D:
之前的都是先搞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