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CY7C68013A固件-端点问题

楼主(2010-02-03):
我要开发的USB设备 要用到端点:1 out 、2out、1 in、4in,其中端点1 in为中断Interrupt传输,其它端点为Bulk传输; 我是在BULK例程的基础上改程序的,可是例程里面用到的是端点为2out、4out、6in、8in,于是我在.a51里面改了相应的端点号和传输类型,结果用BUSHOUND软件抓出来的数据却只能抓到一部分,

因此,我检查程序里面 寄存器的设置 和TD_Poll等函数要和我现在的端点号匹配,但是怎么改都改不正确, 请教高手 我现在要怎样去匹配我目前的端点号?能否说详细点,本人是菜鸟一个。谢谢!

楼主:
是不是说的不够详细?
补充:我在.a51里面是这样改的,端点:1 out 、2out、1 in、4in配置如下:
HighSpeedConfigDscr:
      db   DSCR_CONFIG_LEN               ;; Descriptor length
      db   DSCR_CONFIG                  ;; Descriptor type
      db   (HighSpeedConfigDscrEnd-HighSpeedConfigDscr) mod 256 ;; Total Length (LSB)
      db   (HighSpeedConfigDscrEnd-HighSpeedConfigDscr)  /  256 ;; Total Length (MSB)
      db   1      ;; Number of interfaces
      db   1      ;; Configuration number
      db   0      ;; Configuration string
      db   10000000b   ;; Attributes (b7 - buspwr, b6 - selfpwr, b5 - rwu)
      db   50      ;; Power requirement (div 2 ma)

;; Interface Descriptor
      db   DSCR_INTRFC_LEN      ;; Descriptor length
      db   DSCR_INTRFC         ;; Descriptor type
      db   0               ;; Zero-based index of this interface
      db   0               ;; Alternate setting
      db   4               ;; Number of end points
      db   0ffH            ;; Interface class
      db   00H               ;; Interface sub class
      db   00H               ;; Interface sub sub class
      db   0               ;; Interface descriptor string index

;; Endpoint Descriptor
      db   DSCR_ENDPNT_LEN      ;; Descriptor length
      db   DSCR_ENDPNT         ;; Descriptor type
      db   01H               ;; Endpoint number, and direction
      db   ET_BULK            ;; Endpoint type
      db   00H               ;; Maximun packet size (LSB)
      db   02H               ;; Max packect size (MSB)
      db   01H               ;; Polling interval

;; Endpoint Descriptor
      db   DSCR_ENDPNT_LEN      ;; Descriptor length
      db   DSCR_ENDPNT         ;; Descriptor type
      db   81H               ;; Endpoint number, and direction
      db   ET_INT            ;; Endpoint type
      db   40H               ;; Maximun packet size (LSB)
      db   00H               ;; Max packect size (MSB)
      db   01H               ;; Polling interval

;; Endpoint Descriptor
      db   DSCR_ENDPNT_LEN      ;; Descriptor length
      db   DSCR_ENDPNT         ;; Descriptor type
      db   02H               ;; Endpoint number, and direction
      db   ET_BULK            ;; Endpoint type
      db   00H               ;; Maximun packet size (LSB)
      db   02H               ;; Max packect size (MSB)
      db   00H               ;; Polling interval
;; Endpoint Descriptor
      db   DSCR_ENDPNT_LEN      ;; Descriptor length
      db   DSCR_ENDPNT         ;; Descriptor type
      db   84H               ;; Endpoint number, and direction
      db   ET_BULK            ;; Endpoint type
      db   00H               ;; Maximun packet size (LSB)
      db   02H               ;; Max packect size (MSB)
      db   01H               ;; Polling interval
HighSpeedConfigDscrEnd:

但是我在bulksrc.c 的TD_Poll、TD_Init 另外fx2regs.h 里面要怎么匹配我改动的端点号?

我被这个问题困了好几天了,一直没搞懂,希望高手赐教啊!不胜感激啊!

网友A:
端口2可以被设置为3倍缓冲,这是固件不要访问EP4和EP6,因为他已经被EP2占去了。

楼主:
大侠,不太明白啊,能否说清楚点啊??

网友B(2010-03-19):
可以通过设置IFCONFIG, EPxCFG,EP1OUTCFG,EP1INCFG,EPxFIFOCFG来进行设置

网友C:
5楼说的对,“可以通过设置IFCONFIG, EPxCFG,EP1OUTCFG,EP1INCFG,EPxFIFOCFG来进行设置”来在TD_INIT和TD_Poll设置传输类型。描述符Descriptor的设置,可以看看EZ-USB TRM的AppendixA,B部分,不过配置起来确实有点麻烦。

网友D(2010-05-04):
颇有启发,谢谢!

网友E:
结果用BUSHOUND软件抓出来的数据却只能抓到一部分,是哪一部分丢掉了,有规律么?

网友F:
不明白,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