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I40磁芯---电感---发热---磁隙?

楼主(2010-02-03):
一、我在用EI40高频铁氧体磁芯制作电感,总是磁芯热,线不热,认为是磁饱和了。
我开始做一个5.6mH的热,降到4.0mH也热,请问EI40做到多少电感量才不会热啊?
流过的电流也就是300mA吧

二、另外还想问一个问题,比如做一个电感(用EI40磁芯),第一个缠20圈测得3mH,第二个缠80圈加磁隙后也是3mH,这两个电感值相等,请问它们的有区别吗?谁容易磁饱和?为什么呢

网友A:
1,不一定是磁饱和,磁饱合了磁材不热,热的是线圈,你这个情况是磁通摆幅太大,以及频率过高;
2,前者易饱合,磁路欧姆定律。

网友A:
注意,磁通在一个周期内在500-3000GS内摆动,损耗要远远大于在3500-4000Gs内摆动,虽然后者差不多一直在接近饱合状态

网友B:
言之有理啊。

楼主:
请问PowerAnts,磁通摆幅太大是说我通过的电流太高是吗?
我换了一个更大的铁氧体磁芯后,发现一点也不热了

网友A:
磁振幅大,是因为励磁电流纹波系数大。

电感量正比于匝数的平方,正比于磁导度,正比于磁路面积,反比于磁路长度。

如线圈匝数不变,换用了更大的同种材料的磁芯,由于磁路面积的增长明显大于磁路长度的增长,电感量增加了,则励磁电流的交流分量下降,单位体积的损耗下降了,但总损耗不见得下降,但由于表面积大大增加,故而温度会下降。

网友C:
蚂蚁大师,你能说一下脉冲变压器中线圈匝数与电感量之间的计算公式么?绕制了一个匝数,怎么样知道这个匝数情况下电感量会不会过大而导致饱和?

网友A:
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把电感量和磁饱和扯上关系, 匝数和电感量公式,可以在网上找到

网友D:
联系的好深啊

楼主:
谢谢PowerAnts,说的很仔细,我还要好好消化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