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0做的门铃程序有点问题! 只能响一下

楼主(2010-02-03):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 = P3^3;
sbit DoorBell = P2^0;
uint p = 0;

void delay(uint x)
{
     uchar i;
    while(x--)
    {
         for(i=120;i>0;i--);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DoorBell = ~DoorBell;
    p++;
    if(p<400)
    {
         TH0 = (8192-700)/32;
        TL0 = (8192-700)%32;
    }
    else if(p<800)
    {
         TH0 = (8192-1000)/32;
        TL0 = (8192-1000)%32;
    }
    else
    {
         TR0 = 0;
        P = 0;
        DoorBell=1;
    }
}

void main()
{
     IE = 0x82;
    TMOD = 0x00;
    TH0 = (8192-700)/32;
    TL0 = (8192-700)%32;
    while(1)
    {
         if(Key == 0)
     {
        delay(5);
         if(Key == 0)
        {
             TR0 = 1;
            while(Key==0);
        }
     }
    }

}

我的门铃程序有点问题!按键 响一下“叮咚”。再按就没声音了
好像不能进入中断了,大虾们看看哪里有问题

网友A:
你P=0这个地方有问题,是小写而不是大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晕菜!!   感谢这位大哥看的这么仔细!我太粗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