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L 冷光管 驱动电路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0-02-03):
冷光管的规格电压是80V,按道理80V就可以亮了,电流应该是很小的!我从来没有用过这个玩意,是在没搞明白是怎么回事!

楼主:
这个就是电路图,按键是按一下就点亮,再按就熄灭,以此循环的,IC主要功能是输出一个4K的频率,和开关冷光管的功能,现在是用电源可以,用2025电池不行,原因主要是2025的瞬间输出电流小,但是有没有办法可以让这个电路工作电流更小呢?或者哪位做过的给个电路参考下!谢谢!

楼主:
图中晶体就是代替冷光管的

网友A:
你在钮扣电两端并只大电容试试,例如并个法拉电容.     EL发光片

http://www.chinasigns.cn

EL发光片—
发光片特点
超薄平整(0.12~0.4mm),重量轻
可曲面发光,可制成任意形状
发光颜色丰富,可制成复杂的彩色闪动
光线均匀柔和
不产生热量,不含紫外线
发光效率高,功耗低
寿命长(>25000Hr)
防震动,不需维护

发光片性能参数
寿命(Life Time):~25000Hrs 半衰期:10000Hrs
亮度(Brightness):
颜色Color 黄Yellow 兰绿Blue&Green 绿Green 白White 兰Blue
波长(nm)Wave Length(nm) 586 500 506 455
亮度(cd/sq.m)Brightness(cd/sq.m) 40-70 70-150 70-150 60-120 30-70
测试条件(Testing condition):
电压(Voltage):110V
工作电压范围(Operation Voltage Range):30~250V
最佳工作电压(Optimum Operation Voltage):60~110V
频率(Frequency):400Hz
工作频率范围(Operation Frequency Range):50~3000Hz
最佳工作频率(Optimum Operation Frequency):400~1200Hz
亮度随电压及频率的升高而升高
The brightness will be increased when the voltage and frequency is increased.
工作温度(Circumstance Temperature):-30℃~+45℃
储存温度(Storage Temperature):-65℃~+85℃

  致发光片使用范围非常广泛,随着发光片制造工艺的改进生产成本逐渐下降,它被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
  主要用途:
  1、面板显示的背光可应用在各种计算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器械、航空、PDA、电话机、手机、BP机、VCD/DVD/MP3等一些电子电器显示屏上。
  2、仪器仪表工业可应用在汽车、摩托车仪表,国防、航空仪器仪表,各种高科技仪器仪表数显、指针式表盘。
  3、建筑及室内设计可应用在应急标志灯、电梯楼层标志、WC标志、高楼大厦景观装饰、大厅、客厅、写字楼等内部装饰。
  4、安全与救生可应用在高楼大厦安全出口通道指示、消防指示、夜间公安交警标志、夜间安全指示标志、旅游区夜间安全指示、危险地带救生指示等一系列与安全有关的指示标识
  5、广告可应用在招牌、门牌、路牌、跑马灯广告、图片展示、动感广告、巴士、飞机、轮船、汽车内饰广告等一些宣传类广告产品。
  6、玩具、礼品、工艺精品、装饰,服饰可应用在各种玩具发光源、电子礼品、夜光圣诞卡、圣诞树装饰、圣诞灯串、夜光手表、闪光手环带、各种卡通图标、胸牌、徽章、杯垫、茶杯、闪光宠物劲圈(牵带)、汽车内外部装饰,旅行帽、衫、背包、手袋等一系列产品之上。
  7、军事与航空、交通可应用在**背光、飞机夜间降落标示、靶标、地铁标识、夜间识别标示等一些重要军事、航空、交通设施。

  技术参数:
  EL原理

电致发光片是将发光粉置于两个平板电极之间而构成的。其为夹层式结构, 上下各有一个电极,上电极为透明导电膜(ITO膜),光从此面射出,下电极为背电极,其材料主要为银或碳,发光材料主要是硫化锌(ZnS),当交流电压加在两个电极上时,电场使得(ZnS)粒子产生激发式跃迁,从而在每一个充放循环中发光, 当它含有不同的激活剂时,可发出不同颜色的光。EL的亮度随电极间的电压、频率的改变而变化,一般情况下随电压及频率的增加亮度也相应增加。

  EL结构
电致发光片的基本结构

  EL性能特点
  1.无 害 性——不会产生紫外线,对人体无不良影响.
  2.形状任意——可根据用户需求制作各种形状
  3.功 耗 低——在电量很低时也会发光,所消耗的功率为毫瓦级
  4.超  薄——最薄可达0.18mm以下
  5.可 弯 曲——可在各种形状下发光,能弯曲发光以适应产品的形状甚至可折叠。
  6.不 发 热——电致发光片是一种冷光源,工作时基本无温升,工作温度比荧光灯更低.
  7.光线均匀、柔和——其光线没有闪烁,不会使眼睛产生紧张、疲劳感。
  8.防震性好——电致发光片与其它发光器件不同,其不易因遇到外界的冲击而失效
  9.长 寿 命——EL的寿命是以半衰期(半亮度)来衡量的,通常这一时间为3000-25000小时

  EL 技术参数
特性
项目
性能
条件
电气特性
工作电压 30-250VAC
最佳工作电压 90-110VAC
工作频率 50~5000Hz
最佳工作频率 400-1200Hz
静电容量 0.3nf/cm2 min 400Hz
电  流 0.14mA/cm2 max 100V 400Hz
功  耗2mw/ cm2 max
恒温高湿寿命 96Hr 60℃ 90%RH 100V 400Hz
光学特性
发光颜色初期光度 蓝50cd/ cm2   绿85cd/ m2
蓝绿85cd/ cm2  白75cd/ m2
100V 400Hz
半 衰 期>3000Hr
使用寿命>25000Hr Inverter drive
环境特性
工作温度-50℃~60℃ 5cycles/30min
储存温度-65℃~85℃
热 冲 击-30℃ /70℃

  EL的光电特性

网友B:
这玩意太贵,被公司否了......
要真做前端,没节的体积都好大啊。

网友C:
兄弟,你的电路是错误的,电感要接在集电极才行。

PS:这么简单的控制还单独用一片松翰的单片机?

网友D:
ls,他是pnp,怎么接集电极?

网友E:
用专用的EL驱动IC

楼主:
问题已经顺利解决!NND 2025电池也有假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