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减少电阻分压后的电源波动

楼主(2010-02-03):
情况是这样的,产品供电是12V,我用的是7533来产生3.3V的电压,因为大概需要60mA的电流,直接接12V的话7533上压降太大,因为7533耗散功率只有250mw,也就是只能提供27mA左右的电流,所以我在7533输入端串了个电阻来分压,但问题是产品内部有数码管的动态扫描电路,电流一直在变化,这使得7533的输入电压也一直存在波动,虽然3.3V输出端我加了2个104的钽电容和一个10u的钽电容,还是存在比较明显的波动,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避免这种情况下的电源波动?

网友A:
7533的输出电流是你那样子算的麽?我晕~~~~~~~~~~HT75XX系列稳压芯片 标准输出电流:100mA
  7533输入脚和输出脚各加一个100uF/16V的点解电容,我都不信它稳不住,电流给不到你要求的值。

网友B:
7533是个什么东西?你不会是想让各位上网搜然后再回复吧?

网友C:
12v稳到3.3V,压差大了点,60mA电流,HT7533上要承担500mw的功耗.
你可这样试一下,换500mw的HT7333,在输入端串2~4只1N4001

网友D:
串电阻后,记得在电阻后面加个电解电容滤波。

网友E:
请问一下电压波动是怎么产生的啊?谢谢!

网友F:
如果负载变化很大,串电阻后加较大滤波电容仍可能使稳压IC功耗过大,应降低电源输入电压或采用开关电源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本来就是这么算的 难道6V输入和20V输入都是100mA输出电流吗 太理想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 是个线性稳压芯片 和78l33差不多的 产生3.3V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C:
T叔 有500mW的吗 我只看到250mW 和150mW的

楼主:
呵呵 再加大电解电容我也知道的 不过因为板子很小而且已经做好了 加起来不方便 7533输入端只有一个105的钽电容 T叔说的加1n4001是用二极管的导通压降来降压吧,我现在电路前面就留了个加二极管防反接的和一个降压电阻的空间可以放东西 T-T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是这么想的 因为负载大小变化引起电路电流变化,使得降压电阻两端电压波动,而7533这些低端稳压芯片无法完全过滤掉输入电源的波动 所以输出电压也不是很稳

楼主:
恩 谢谢T叔 果然见多识广 :lol
这样用个二极管也就够了  呵呵  主要后面还有AD采样 本来对数字电路是没什么影响的

网友C:
串几个二极管很有必要,HT7333的额定输入是12v,最大14v,适当降低1~2v较可靠,管子也不会太热,若是用Sot-89封装,可把印板焊盘尽量做大点,增加散热面积.

网友G:
3.3前加一级稳压,直接12V要翘掉

我用的是5v到3.3V前后都加滤波电容

网友H(2010-03-10):
前面串个稳压二极管试试!

网友H:
串个稳压二极管,分掉一部分固定的电压!

网友I:
T叔,您也太厉害了```学习到了:victory:

网友J:
解:
假设电阻分压后,等效电源电压为U,等效内阻为r,
列方程
      最大输出电流为100mA,而此时7533输入电压为4.5V
  即   (U-4.5)/r=0.1   等效 10U-45=r (1)
         最大消耗功率为250mW
  即    (U-3.3)*(U-3.3)/r/4=0.250 等效 U*U-6.6U+10.89=r (2)
解二元二次方程得
       U1=8.3+SQR(13)=11.9            U2=8.3-SQR(13)=4.69
           r1=38+10SQR(13)=74.0555    r2=38-10SQR(13)=1.9445
第二项不合理,在电流为1.2A时才为最大功率250mW,舍掉
       在100mA电流时,电阻上压降为7.4V,7533输入电压4.5V
          在电流为58.1mA时,7533功耗为249.9mW
          由U=11.9和r=74,计算两个分压电阻的阻值
       12*R2/(R1+R2)=11.9
           (R1*R2)/(R1+R2)=74
           得R1=74.62, R2=119*R1=8880
           此时两个分压电阻静态消耗功率为12*12/(R1+R2)=0.016=16mW

网友J:
如果想设计7533发热功率不为额定功率,而为其他值,比如150mW,可以照上面的方法计算。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再怎么样,两个电阻也额外消耗了功率,
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串联二极管,因为二极管的压降基本固定,不需要再分压,而且对于7533来讲,输入电压也不再大幅波动,有利于输出电压的稳定。
反正不管接什么东西,怎么接,对于线性稳压来讲,那个压差还是要发热消耗掉,或者7533自己,或者电阻,或者二极管,或者其他的。从绿色节能的角度来说,对于几W以上的功率,就有必要使用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