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低频信号幅度

楼主(2010-02-03):
请问各位大侠,如何准确测试5hz交流信号的幅度(不用示波器)

网友A:
峰值电压表。

楼主:
回maychang:可不可以用整流桥把它转化成直流,再测有效值,可是这样测好像不准,我手上也没峰值电压表

网友B:
变成直流后测的是平均值 这样测也行 均值跟有效值之间有一个比例关系的

网友A:
3楼:
整流之后测峰值当然可以,不过简单的二极管整流桥总有二极管的压降,而且此压降随温度变化,所以不准确。最好是用运放构成精密整流电路,然后测量,这样比较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