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电源适配器标称输入电压范围,急

楼主(2010-02-03):
电源适配器输入电压范围一般是多少?
我有一27V/4A适配器所标输入电压范围是100-240VAC,但是电源线的插头上面标示250V/10A,这250V明显就超出它本身的输入电压范围,这问题让我很困扰?
适配器输入电压范围国标要求是多少?

网友A:
  1. 但是电源线的插头上面标示250V/10A
插头上标10A,是不是你的适配器就耗用10A电流?
我家的空气开关上标32A,我家就用32A电流?

网友B:
国家标准本人不知道,只是根据个人使用情况给你说下,一般说输入要求电压在一定范围内,就象你说的你的失陪器的动态输入范围是AC 100-240V 就是说你只有在这个范围的输入才有效,你的输出才是27V,但是输入的电流参数一般很少提,因为他本身就是当作一个电源来用的,只要你的电流输入不要太大把它烧坏了就可以。至于输出27V/4A代表正常工作时候输出电压是27V,最大输出电流是4A!

网友C:
完了完了,俺这儿有一捆16mm2的电线,还有67A/275VAC的断路器。照楼主的想法,这些玩意是绝对不能用来接蓄电池组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250v/10a是插头的标称值,跟你电源的输入电压范围是无关的。
一般适配器的输入电压范围就是100-240v的,当然针对于一下特殊地区也有86-265v的,不过这样的标称电压数量很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为什么电源插头上标250V 10A,这是根据什么标示的?

楼主:
2# maychang 插头上标10A应该不是指适配器的耗电电流吧,比如电源排**头标示250V 10A,该不会这插座也耗电10A吧?

楼主:
我查了很多,大部分说法都是100-240V。也就是说在这个范围内输入有效,可为什么我看了很多电源插头包括日常用的电源排插也是标示250V 10A

网友E:
回楼主:
插头上标250V 10A,是这个插头的极限工作条件!

网友A:
7楼:
电源插座上如果没有用电设备,显然电流是零,对不?那么标示250V 10A,绝对不是耗电10A。
这里标10A,显然是“不允许超过10A”,正如9楼所言。

网友F:
出厂标准是:100V-240V,厂内一般是用85V-265V来检验的,保证100V-240V不会有问题.
27V,4A表示输出电压标称值是27V,最大输出4A(安全长期工作).
电源线的插头上面标示250V/10A表示电源的耐受力,与电源本身无太大的关系.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我懂了!: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