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干扰问题

楼主(2010-02-03):
我装配了一个高频脉冲前置放大电路,外接直流稳压电源供电,工作时受到严重干扰,准备用泰克数字示波器检测一下,但示波器电源一打开,放大器就正常了,一关,又是原样,而此时示波器探头还没接上放大器,有知道的高人麻烦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泰克示波器的电源把给直流稳压电源供电的输入端给滤掉了。

网友B:
那么,当时示波器探头的地线夹子夹上了么?

楼主:
说明一下:交流电源只有零线和相线,没有地线,示波器的交流电源滤波作用似乎不太好理解。电路板有金属屏蔽盒,电源输入端设计有共摸滤波。电源输入为屏蔽线,当屏蔽接电源的地(与电源负端不通,可能是悬浮的)时,干扰就小了很多。示波器起作用时,探头的任何部位都没有和放大器接触。再请教一个问题,该干扰是共摸还是差摸?谢谢!

网友B:
是共模干扰,应该是你的电源系统的问题,换个其它类型的成品电源试试。

楼主:
加装了个军用直流滤波器似乎正常了。换了个稳压电源(未加滤波器)后,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B:
那就说明了你的电源设计或选用的那个电源本身有问题。

楼主:
的确,线路板上滤波做得不是很严谨。估计稳压电源的交流电源端有共模滤波,直流输出端也有,两个滤波器有公共地,因稳压器没接交流电源的地线,以致干扰通过滤波器串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