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C220V驱动DC12V风扇方案

楼主(2010-02-03):
(无正文)

网友A:
加个小变压器并用二极管整流一下最可靠了。

网友B:
1.不做产品设计,可以用火牛
2.产品设计可以参考二楼
3.产品设计也可以参考www.cdzz.com

网友C:
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阻容降压,但一定保证安全措施到位。该贴警示标志的就贴,千万别嫌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