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驱动问题

楼主(2010-02-03):
各位前辈,给推荐一个驱动片子吧。步进电机的型号是42BYG103,相数:2,电压:12V,电流:400mA。我以前从没有接触过步进电机的,前天老板把电机给我说让在年前做出一个驱动来。抓狂中

网友A:
〓◆ 电动机的单片机控制 269页 10.9M ◆〓
〓◆ 电机控制专用集成电路 582页 8.9M pdf版 ◆〓 , 好书哦

楼主:
谢谢,tyw我已经根据电机控制专用集成电路,选了两个片子:SAA1042,和MTD2003F,这两天就想把电路图画出来。

网友B:
感谢2楼,我也看看

网友C:
人生的真谛!!!!!!

网友D:
楼上发现什么真谛了?

网友E:
步进电机驱动,MARK一下

网友F:
一般还有什么?

网友G:
谢谢,tyw我已经根据电机控制专用集成电路,选了两个片子:SAA1042,和MTD2003F,这两天就想把电路图画出来。
引用 楼主:
你的图呢?

网友H:
哪有图啊

网友I(2010-03-07):
t叔的资料就是好,可是我解不压,说什么CRC效验出错,呵呵,不知道是不是人品问题!

大家遇到没有

网友J:
t叔的资料就是好,可是我解不压,说什么CRC效验出错,呵呵,不知道是不是人品问题!

大家遇到没有
引用 网友I:

该打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