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0-02-03):
请问如下两个图的运放共模增益和差模增益各是多少?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我是这么看的,差模增益图里给了。共模增益,我的理解是由于不对称性引起的,你的图很对称啊,比如那些个电阻连误差都没有,所以就算算OPA的就行了,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