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互补输出的疑问

楼主(2010-02-03):
学了互补输出,一直有个疑问,虽是输出电流有放大作用,输出电压又是接近VCC,但是,它是射级输出,注定不能放大电压,如果输出电压大,那是前级输出的电压本来就大,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A:
主要是放大电流。

网友B:
你说的互补输出,是射极输出的互补电路,也还有其它类型的互补输出电路。
对发射极输出的电路,确实要求前级输出幅度较大的电压,有时为了达到足够的幅度,前级使用比输出级更高的电源电压,或是采用自举电路。

楼主:
谢谢maychang,集成运放那一章讲的输出级都是射极互补输出的形式,它的真正好处是什么呢?

网友B:
4楼:
别的方式,在集成电路里面做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