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做一个 stm32 和 sja1000 CAN通信的,各位高手有什么高见

楼主(2010-02-03):
打算做一个 stm32 和 sja1000  CAN通信的,各位高手有什么高见,或有什么相关资料

打算    一边用sja1000控制(数据采集,多个),另一边用stm32  (数据接受,整理,显示)

谢谢@@

网友A:
应该没有问题啊

网友B:
没问题,用过SIA1000和DSP2407通信过

网友C:
用51+SJA1000的成本是多少?对比一下STM32F103的价格!

网友D:
请问LZ你们,这样可以做实现多个外设串口的吗?

网友E:
要是没记错的话82C250好像是4.5V到5.5V的吧,注意电平匹配。

楼主:
才知道 21IC也要结贴啊:)

网友F:
是的,电平匹配肯定是必要的,我用的是74HC245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了

网友B:
还需要注意的就是时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