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RC做简单AD转换

楼主(2010-02-03):
如题:

    求教利用RC实现 AD的方法.

    原理&软件思路.

     谢谢

网友A:
用热敏电阻。一个IO口1接热敏电阻,一个IO2接精密电阻。
IO2输出低电平放电,然后输出高电平充电,定时开始,充到高电平为止,记下计数值。
然后放电,IO1输出高电平充电,定时开始,充到高电平为止,记下计数值。算出
热敏电阻值,查表求出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