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偶尔花屏,没辙了

楼主(2010-02-03):
产品lcd开机时偶尔花屏,又时测试开关机100次会出现2次左右,有时候30次左右会出现一次,在花屏状态下测量vcc,hsync,vsync,clk等均正常。

另外在花屏后关机若立即开机则还会有花屏,若隔一段时间,则又恢复正常。

花屏后让系统复位也没有用,复位后仍然花屏,唯一的方法是关机一段时间,或重烧程序。

各位大侠,这个问题咋解决呢?

网友A:
复位时是否也复位显示屏?

网友B:
查你参数配置确保没问题~
供电问题,你仔细看看排线,松动了很容易出问题~~重新接一次,保证线接触没问题再说

复位后仍然花屏
//怎么你的ARM芯片跟没控制到你的LCD是的。
那更能说明是接口问题~

网友C:
可能是上电复位造成的,好像sed1335的通病。背光关了,快速初始化一般看不出来。

楼主:
排线是接触好的,都插拔好几次,确认压紧了
复位cpu后,肯定是再次初始化了lcd,但是好像lcd复位后还花屏,过段时间又正常,好像是lcd电没放完,保持着那个花屏状态

网友D:
是否有大的电容?静电?液晶屏铁框接地试试

网友E:
会不会是在LCD初始化之前,LCD的那些控制IO的状态是不确定的。
可以试试在BOOT里面对LCD初始化。尽可能早的在系统复位之后就初始化LCD

网友F:
xuwukong ,我是你以前同事拉,
你最近怎么样啊?

网友F:
我最大的估计是硬件没处理好,因为屏是需要上电顺序的。

网友F:
你是什么平台,以前我没有帮上你的忙,这次看看能否帮到你。]

网友F:
一般上电顺序不正确,会导致此现象。

网友G:
也有可能是屏幕干扰的问题

网友H:
从软件角度考虑,以我的经验,数据刷新太快会导致液晶显示不正常?

网友I:
屏初始化有问题

网友J:
硬件问题,也可能是液晶本身有问题。你应该看看你数据线上的波形是否正常。

网友K:
估计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L:
程序有很大可能约

网友F:
人呢,大家都白帮忙了?

网友M:
从软件角度考虑,以我的经验,数据刷新太快会导致液晶显示不正常?
引用 网友H:

支持。
按照这个方法先排除一下。

网友N:
做对比测试呗,同套代码,所有的产品都有这个随机bug啊?

网友O:
我正在遇到这个问题:换个屏就好了,如果不换屏,换个软件也好
软件在数据延时上作了一些改动,具体改了哪里不清楚,我是做硬件的
所以我怀疑是数据时序出了问题,RS、WR、RD与数据的配合
LAYOUT、屏的参数都可能是原因,所以改变一下LCD的线长,或在数据线上加电阻、磁环之类可以解决这类问题
当然,如果软件可以改好还是改软件

网友O:
电脑显示器有时也有这个问题
用劣质线会花屏或黑屏,改用两头带磁环的线就好了

网友P:
屏是需要上电顺序的

网友Q(2010-03-13):
解决了嘛?貌似说是带宽问题,呵呵。

楼主:
这个问题还为解决,暂时搁置了

网友R(2012-12-27):
lcd偶尔花屏,我现在也遇到了,我使用的是群创的5.6寸的液晶屏AT056TN53V.1,不知楼主解决了没有?
麻烦你指导一下我:QQ:717046727

网友Q:
:lol
这个是正常现象啊。有些屏幕是这样的啊。
因为关机后还有电源残留,开机的时候还会有,可以这么处理。关机断电时候把屏幕刷白色,然后启动就不会的了。以前我就是这么处理的。有些屏幕残影可以很久的。

网友S:
我也遇到过一个奇怪的LCD问题,该显示p的地方会显示成q,没找到原因,程序中根本没写过q

网友T:
:Q不懂那个问题  支持一下楼主

网友U:
重启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 哈哈

网友R:
后来我测试了一下,应该是lcd上电顺序的问题,没有严格按照液晶屏数据手册的上电顺序和掉电顺序来操作

网友V(2017-02-08):
IO口的速率太高,调低点会好一些。我有遇到过,100M花得很严重,50M会花,25M没问题了。我用的是F207

网友W(2017-06-16):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求教,我的QQ:282550247,微信:188464264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