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容的容值

楼主(2010-02-04):
请问,0402的的电容最大容值是多少?耐压多少?

         0603的的电容最大容值是多少?耐压多少?

         0805的的电容最大容值是多少?耐压多少?

         .........

     是不是跟生产的厂家有关??

  谢谢!!

网友A:
查厂家的手册,比如风华,国巨等

网友B:
耐压和容量不能同时满足,二者呈反比状态,厂家的生产工艺有一定影响,但一般尽量不要用特种产品,采购是**烦。具体信息去看厂家资料,村田有专门的速查表格。

网友C:
http://www.torch.com.cn/product/index.htm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复!!

网友D:
哪里有IC资料?

网友E:
电容厂家的手册,alldatasheet上有ic器件的资料

网友F:
电容厂家的手册,0402指电容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