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 直流无刷电机驱动器 问题,多谢指导!

楼主(2010-02-04):
问题是 发现 驱动器内 控制 刹车制动电阻 开关管的 一 栅极 对地 稳压管击穿 , 后果发现 经SCR整流滤波 的 大电解电容  鼓包, 请教,
1. 是什么原因造成电容鼓包的呀,  是 不是 因为 刹车时 无法接通制动电阻,无法对其电容放电,造成下一次开机时 电压冲突 ?
2.要是 制动电阻 无法 将其电容放电的话 会对 整机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多谢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 早就 down 下来了,多谢!

网友B(2010-03-07):
有图没,有点看不清楚。有一种可能是制动电阻没加反并联二极管

网友C:
电路上有过压欠压保护么??

网友D:
1、电容鼓包一般可能是过压、过热、充放电电流过大等,此处最可能为刹车失效时的过压造成的;
2、刹车失效的第一个后果你已经体会到了啊——电容鼓包,甚至炸掉,还有功率管炸掉,再严重就是控制电源炸啦!
3、关键是要找到制动失效原因,驱动刹车管部分电路电平过高、杂波大、未装吸收或吸收过慢,或驱动器使用场合不对,负载惯量过大,避免急停。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反并 二极管,此处的二极管起到什么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指的是 直流输出的过欠压 吗?好像 是没有直流的过欠压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 谢谢,很详细,明白,多谢指导

网友E:
楼上什么思路?

网友C:
过压  是检测直流母线 电压

直流电机 玩的 还不好  玩交流电机多!不过还是菜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