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外接低电压检测电路

楼主(2010-02-04):
芯片自带的低电压检测存在很大的差异性,故打算使用外接电路的方法。采用分压检测,在静态时功耗过大,不符合要求,不知大家还有什么更简单准确,功耗低的方法?

网友A:
“低电压检测”?需要检测什么样的信号?“采用分压检测,在静态时功耗过大”,具体要求呢?

网友B:
你把分压的电阻弄大一点功耗不就小了?

网友C:
用专用的电压检测IC即可,去MAXIM的网站看看。

网友D:
HT70xx系列较便宜,7毛/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