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368复位引脚可以耐5V电压么?

楼主(2010-02-04):
想用MAX232转换串口ISP时的复位信号,又担心烧了芯片

楼主:
自己觉得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A:
需要考虑芯片的复位电压,掉电电压、引脚电压承受能力

网友B:
楼上意思是够悬吧

网友C:
还是比较悬的,干吗不加个电压转换的芯片呢

网友D:
LPC2129 5V 复位不稳定

网友D:
弄了个5V的708给 REST,总是烧毁芯片

楼主:
我其实只是问问

网友C:
那楼主已经有解决方案咯

网友B:
只是问问的话估计就没啥方案了,哈哈

网友E:
需要考虑芯片的复位电压,掉电电压、引脚电压承受能力等.IC设计时这些参数都是为3.3V而设计的

网友F:
这个确实需要仔细考虑一下,要不然很容易烧芯片的

网友G:
没事,试去吧

网友H:
没事,试去吧
引用 网友G:
哈哈,你说话要负责的

网友I:
建议使用3.3V

网友I:
使用开漏器件将电平转换一下

楼主:
使用开漏器件将电平转换一下
引用 网友I:
嗯。我试一下,谢谢啊

网友E:
弄个电阻分压也行吧

楼主:
好的,考虑考虑

网友B:
弄个电阻分压

网友G(2010-03-20):
楼主啥情况?又烧了没有?呵呵

楼主:
呵呵,本来就没烧,只是怕,所以换方案了

楼主:
谢谢大家提醒啊

网友H:
呵呵,本来就没烧,只是怕,所以换方案了
引用 楼主:
换什么方案了?

楼主:
太复杂了,你有兴趣啊

楼主:
好早的帖子了,结了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