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一个弱弱的问题,定位焊盘周围的小洞有什么用

楼主(2010-02-04):
以前在很多板子上看到一个大焊盘周围,有一圈小过孔,以前想了很久都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请教一下这样有什么好处没??

网友A:
我以前也这么干过,觉得能加固焊盘
但现在不这么做了,因为觉得会增加加工时间和成本
这问题最好到技术交流版块去问,那里高手多

网友B:
1、有一定的防止变形作用
2、螺钉和GND连接的更充分
3、美观
4、个人爱好
5、未知的其它

网友C:
应该是3楼的这种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