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8563读出时间后怎么判断该时间是在那个时间段的

楼主(2010-02-04):
从8563读出时间后怎么判断该时间是在那个时间段的,有没有简洁一点的方法?
比如符合的时间范围是: 7:20-9:20     9:30-10:00     10:10-11:00

网友A:
定义一个16位变量,时放到高字节,分放到低字节,直接比大小即可

楼主(2010-03-09):
好,谢谢。都给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