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2C 的问题

楼主(2010-02-04):
(无正文)

网友A:
严格按照时序了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B:
干嘛要玩这种怪异的方式 按照时序要求写多好啊

网友C:
数据的发送和接收都是在SCL为低电平的时候发生,因为SCL为高电平时已给了开始和结束信号。发送数据时,当数据准备读入时,将SCL线暂时拉高(SCL为高时,SDA无法改变状态),保持一段时间然后拉低,这时数据则发送完毕到SDA上。接收则与之大同小异。当SDA线上有数据过来时,先将SCL拉高,建立好时间,然后拉低,数据则被读入。(关于如何被发出以及如何被读入则是芯片做的事,我们不用管,只需记住SCL拉低,数据发出/读入)
正常境况下是这样的

网友D:
这个动作没有违反I2C协议,注意看CLK的低电平时间只有最小值定义,没有最大值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