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103K3的读保护

楼主(2010-02-04):
看了文档,感觉和MEGA88的保护措施没什么两样的.

ATMEL死活不承认MEGA88能被解密.但是,的确1000元就能把完整的代码给你,而且是反汇编的.编译后,重新烧录一切正常.

公司辛苦做了几年的成果,自己还没赚到钱,就被别人赚走了.这不能不说是做技术的悲哀.

STM8S103K3保密性到底如何?有没有指标可以参照的?

网友A:
MCU的保密性指标是什么?有标准吗?

楼主:
第一:IC没有留后门.很多不良的IC设计公司,尤其是台湾的,都留有后门.代理商很容易就能把ROM的代码读出来给客户.
第二:目前解密,都是把IC刨开直接读里面的东西.很多解密公司都是这么做的.据说STM8SXX里面有检测机制:发现IC被刨开后,自动擦出FLASH的东西.这个只是听说,没有得到考证.

香斑,能给解释STM8SXX的保密强度如何吗?实在不想看着自己的成果随便被人复制了.

网友B:
第一:IC没有留后门.很多不良的IC设计公司,尤其是台湾的,都留有后门.代理商很容易就能把ROM的代码读出来给客户.
第二:目前解密,都是把IC刨开直接读里面的东西.很多解密公司都是这么做的.据说STM8SXX里面有检测机制:发现IC被刨开后,自动擦出FLASH的东西 ...
引用 楼主:

“发现IC被刨开后,自动擦出FLASH的东西”-这个观点似乎不可信,擦除FLASH是需要能量的,难道芯片里面有电池?我想绝大多数IC都做不到这点。

楼主:
那就是说STM8SXX的保密等级与atmel是一样了?

当一个MCU用的人多了,自然就会有人来研究解密.

目前的科技这么发达,难道连一个MCU内部代码保密都做不到?还是IC设计者不愿意这么做?

网友A:
第一:IC没有留后门.很多不良的IC设计公司,尤其是台湾的,都留有后门.代理商很容易就能把ROM的代码读出来给客户.
第二:目前解密,都是把IC刨开直接读里面的东西.很多解密公司都是这么做的.据说STM8SXX里面有检测机制:发 ...
引用 楼主:

哈哈,越说越玄了,:lol

1)ST绝不是那种需要靠留后门这种手段而发展的公司。
    退一万步说,哪个公司肯承认自己的产品留了后门?你来问我这个问题,不是等于与虎谋皮?

2)正像4楼说的,自动擦除需要有电,没有供电无法实现自动擦除。
但从芯片设计角度讲,芯片也像PCB一样有很多层,通常至少十几、二十几层,我们把需要保密的部分,例如Flash和Flash的锁,设计在比较靠下面的层面上,这样即使把芯片剖开,也要磨掉很多层之后才能找到需要的层,由于不知道Flash在哪一层,解剖的难度就进一步加大了。

网友A:
那就是说STM8SXX的保密等级与atmel是一样了?

当一个MCU用的人多了,自然就会有人来研究解密.

目前的科技这么发达,难道连一个MCU内部代码保密都做不到?还是IC设计者不愿意这么做? ...
引用 楼主:

我们当然要帮助客户做好保密工作,我在6楼说的第2点只是一个方面,其它还有一些我不是很清楚;即使知道,但为了保密,也不便公开。

楼主:
但从芯片设计角度讲,芯片也像PCB一样有很多层,通常至少十几、二十几层,我们把需要保密的部分,例如Flash和Flash的锁,设计在比较靠下面的层面上,这样即使把芯片剖开,也要磨掉很多层之后才能找到需要的层,由于不知道Flash在哪一层,解剖的难度就进一步加大了。

--------------------------------------------------------------------------------
我想ATMEL的MCU也是这样设计的.但是却很容易就被**了.

象台湾的MCU,根本就不用刨开IC,500块全给你读出来.ELAN,SONIX等等,也号称IC加密了,

网友A:
各家的功力和经验不一样嘛。

哈哈,看样子9楼要钻牛角尖了,:lol

网友B:
在BBS上面讨论,纯属信不信由你。并且效率、效果不见得好。

最好直接问IC解密公司,**STM8S要多少钱?这样最直截了当。
据说,**STM32要6万*币。

楼主:
在BBS上面讨论,纯属信不信由你。并且效率、效果不见得好。

最好直接问IC解密公司,**STM8S要多少钱?这样最直截了当。
据说,**STM32要6万*币。 ...
引用 网友B:

这个办法最直接.

网友C:
目前还没见到过谁成功**,也许只是传说

楼主:
那只是这个MCU出来的时间还很短而已.

网友D:
楼主所说的,如果这么容易被**了,确实很悲哀

网友E:
剖开后自动擦除FLASH的芯片是有的。**费用在数百万美金。
不过市面上常用的芯片不可能具有这种奇效,也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