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引发的问题

楼主(2010-02-04):
之前买了个DSP和FPGA的开发板,一开始用着还挺好,后来发现供电不正常了,供电输入是5V,供电输出一个是1.8V,一个是3.3V,都是用LM117转出来的,3.3V不正常了,1.8V还很正常
后来检测发现:
1,按下开关按钮之后,输入供电立马从5.12V掉到了3.4V,所以输出不是3.3V原因就在这里
2,去掉1.8V那一路供电的LM117之后,输入电压就变成了4.4V,
3,然后去掉输入的470uF电解电容之后,电压立马上升到5V了
但还是不到5.12V,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电解电容击穿了?不明白
新手,希望大伙儿不吝赐教!

楼主:
个人感觉这个电解电容有点大....但是一开始用的时候没用这个问题啊,难道是使用过程中电解电容的损耗??

楼主:
晕死,一根电源线引发的血案.....
电源线有问题 换了一根就好了有连接不好的地方,所以功率不够,加上电解电容的漏电流所以使电压降下来了啊?哪位大侠能给解释下?谢谢了!

网友A:
电解电容的漏电流是什么

网友B:
电容介质不可能绝对不导电,当电容加上直流电压时,电容器会有漏电流产生。若漏电流太大,电容器就会发热损坏。除电解电容外,其他电容器的漏电流是极小的,故用绝缘电阻参数来表示其绝缘性能;而电解电容因漏电较大,故用漏电流表示其绝缘性能(与容量成正比)。
  对电容器施加额定直流工作电压将观察到充电电流的变化开始很大,随着时间而下降,到某一终值时达到较稳定状态这一终值电流称为漏电流。
  其计算公式为:i=kcu(μa);其中k值为漏电流常数,单位为μa(v·μf)。

计算下5V直流470uF电解电容的漏电流,0.01*470*5=23.5(uA)。压根就可以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