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如何写中文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0-02-04):
protel99SE在PCB板上如何写中文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装个插件吧

楼主:
谢谢!怎样装呢?

网友B:
不是呀,你说的是用铜模弄出来的吧!我用的是Protel 99,先点T,然后点Tab选走线那层,这样加工出来的PCB就带有铜模雕出来的字了,如果是丝印,直接用“T”即可呀!

网友C:
汉化后 放置 下面有添加 汉字 的功能。

网友D:
用系统自带的  微软拼音输入即可

网友E(2010-04-18):
在PLACEMENT TOOLS选T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