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32M105的串口4不工作

楼主(2010-02-04):
请问斑竹,有没有谁使用过ST32M105的串口4, 我做得项目有用到,但不工作,但其他的串口1,2 ,3 工作的很好, 我从ST提供的例子移植过来的,能否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请注意,UART4 和 UART5不完全一样,你的问题要看你是怎么用的。

网友B:
X改成打勾比较好,符合日常思维习惯

楼主:
斑竹,我用为一般地串口2线收发, 也没有使能硬件流控制,ST没有提供UART4的例子,我抄来,只是重新定义引脚,pc.10 为tx,pc.11 为rx, no remap,, 把USART2 改为UART4, 我检查了一整天,也没有找出问题在那, 我想整测试的项目代码发给你帮我看看,但不知道扎么发,好像不可以张贴附件

网友A:
X改成打勾比较好,符合日常思维习惯
引用 网友B:

试了一下打勾和打叉,因为笔画的问题,感觉对比不明显直观;不如下面这样的空心圈与实心圈这么一目了然。

注意2楼图中有一个地方错了,即UART5不支持多缓存通讯,下图已经改正。

网友A:
斑竹,我用为一般地串口2线收发, 也没有使能硬件流控制,ST没有提供UART4的例子,我抄来,只是重新定义引脚,pc.10 为tx,pc.11 为rx, no remap,, 把USART2 改为UART4, 我检查了一整天,也没有找出问题在那, 我想 ...
引用 楼主:

打开GPIOC的时钟了吗?

楼主:
斑竹,能不能把你的工作email 告知我,我发到你的邮件里,帮我看看?

楼主:
有打开,仿照例子,先开portC 的 clock, 然后再初始化 pc.10,pc.11

楼主:
斑竹,请看一下代码, 这个测试程序,usart3 工作,uart 4 不工作。
#elif defined USE_STM3210C_EVAL
#define  GPIOx                    GPIOC //GPIOC used for UATR4
#define  RCC_APB2Periph_GPIOx     RCC_APB2Periph_GPIOC
#define  GPIO_TxPin               GPIO_Pin_10
#define  GPIO_RxPin               GPIO_Pin_11

//#define  GPIOx                    GPIOD //GPIOD used for USART3
//#define  RCC_APB2Periph_GPIOx     RCC_APB2Periph_GPIOD
//#define  GPIO_TxPin               GPIO_Pin_8
//#define  GPIO_RxPin               GPIO_Pin_9
#endif /* USE_STM3210B_EVAL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Setup the microcontroller system. Initialize the Embedded Flash Interface,
     initialize the PLL and update the SystemFrequency variable. */
  SystemInit();

  /* Enable GPIOx and AFIO clocks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x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Enable USART clocks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ART4, ENABLE);//for UART4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3, ENABLE);// for USART3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ed for USART3 full remap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FullRemap_USART3, ENABLE);

  /* Configure USART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Tx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x,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 Rx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Rx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x, &GPIO_InitStructure);
}

int main(void)
{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RCC_Configuration();

  /* Configure the GPIO ports */
  GPIO_Configuration();

/* USART2 configuration ------------------------------------------------------*/
  /* USART2 configured as follow:
        - BaudRate = 115200 baud
        - Word Length = 8 Bits
        - One Stop Bit
        - No parity
        - Hardware flow control enabled (RTS and CTS signals)
        - Receive and transmit enabled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ART4,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USART3, &USART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USART */
  USART_Cmd(UART4, ENABLE);
  //USART_Cmd(USART3, ENABLE);

  /* Send a buffer from USART to hyperterminal */
  while(NbrOfDataToTransfer--)
  {
    USART_SendData(UART4, TxBuffer[TxCounter++]);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ART4, USART_FLAG_TXE) == 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3, TxBuffer[TxCounter++]);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 USART_FLAG_TXE) == RESET);
  }

  /* Receive a string (Max RxBufferSize bytes) from the Hyperterminal ended by '\r' (Enter key) */
  do
  {
    if((USART_GetFlagStatus(UART4, USART_FLAG_RXNE) != RESET)&&(RxCounter < RxBufferSize))
    {
       RxBuffer[RxCounter] = USART_ReceiveData(UART4);
       USART_SendData(UART4, RxBuffer[RxCounter++]);
    }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 USART_FLAG_RXNE) != RESET)&&(RxCounter < RxBufferSize))
    //{
    //   RxBuffer[RxCounter] = USART_ReceiveData(USART3);
    //   USART_SendData(USART3, RxBuffer[RxCounter++]);
    //}

  }while((RxBuffer[RxCounter - 1] != '\r')&&(RxCounter != RxBufferSize));

  while (1)
  {
  }
}

楼主:
对不起,正确的 UART 4GPIO 始化代码: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ed for USART3 full remap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FullRemap_USART3, ENABLE);

  /* Configure USART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Tx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x,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 Rx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Rx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x, &GPIO_InitStructure);
}

网友A:
你不应该在使用UART4时打开AFIO时钟,又使能了USART3的Remap,这样USART3的信号与UART4的信号发生冲突。

网友C:
是不是硬件有问题?

楼主:
我和我的同事都仔细检查过没有问题,rx,tx Pin 连线 没有问题,斑竹,会不会芯片有问题?

楼主:
斑竹,去掉usart3 remap 语句后,仍旧不能工作,ST的芯片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A:
芯片有问题的可能性很小,因为芯片出厂前都经过测试;同时你使用USART3的remap也能够正常工作,这表明引脚没有损坏。

如果确实怀疑芯片有问题,请通过购买渠道退回进行检测。

最后,每次改完程序,下载调试之前,最好对芯片执行硬件复位,即按下开发板上的复位按钮,不要只使用开发软件上的RESET按钮,RESET按钮不能产生硬件复位。

楼主:
hi 斑竹和回答帖子的朋友,谢谢你们,换其他的新板工作了,是硬件问题。

网友A:
hi 斑竹和回答帖子的朋友,谢谢你们,换其他的新板工作了,是硬件问题。
引用 楼主:

哈哈,STM32芯片委屈地说:“为什么每次首先受指责的总是我?:'( ”

网友D:
呵呵,还是要换位思考啊,不能走近死胡同,不然软件怎么都查不出原因了

网友E:
判断到底是硬件责任还是软件责任,最好的评判方法是用串口监视分析仪.

可以同时监测COM1、COM2、COM3、COM4......COMN

你的硬件只要发出数据就能捕获,你设置的波特率、校验的具体信息能直接显示。只要它显示不出来,那一定是硬件问题,就不用这么折腾了。

http://www.armecos.com/freedown/ ... good/comspy-v20.rar

网友F(2010-10-30):
你不应该在使用UART4时打开AFIO时钟,又使能了USART3的Remap,这样USART3的信号与UART4的信号发生冲突。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串口3和4不能同时使用?

我把串口3接到了PD8,PD9,可那也需要开启REMAP阿?

串口5也不能用?

这里也有!

网友F:
现在串口4能发送数据。说明我的芯片支持串口4,但是不能产生中断,查询方式也读不到数据。设置参考的串口3,中断设置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网友G:
现在串口4能发送数据。说明我的芯片支持串口4,但是不能产生中断,查询方式也读不到数据。

------
你先确定的中断允许是否开了。
USART_ITConfig(USARTx, USART_IT_RXNE, ENABLE);

网友F:
中断开了!从串口3的代码改过来的,串口3中断正常

网友F:
串口5搞定了,可以中断了,

问题解决了,串口4和5同样的方式,在做串口一时,有朋友提醒我要加上以下代码: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ART4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但是经过试验在串口1中不加上述代码,工作也正常,遂把它注释掉了。

在串口4,5中则要加上,才能正常中断。

我是在uc/os下作的,中断处理与不使用uc/os稍有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