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上机位软件用什么编译软件编写设计的?

楼主(2010-02-04):
请问上机位软件用什么编译软件编写设计的?(如串口调试软件、或者是控制PC外设的软件)是VC++,还是VB,还是其它。。。有没有编写这种软件的资料或者例子!!

网友A:
什么都可以,甚至excel,html……都可以
百度一下一大堆

楼主:
什么都可以,甚至excel,html……都可以
百度一下一大堆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funk:

楼主:
gcc
引用 网友B:

具体点!

网友C:
只要能够生成可以调用WIN_API的软件的语言都可以,VC,VB,BC,DEPHI,你如果足够牛B的话,用WINDOWS的汇编也可以,你如果要写驱动程序还是VC比较好,如果只是个串口控制程序,VB就够了。

网友D:
学软件要学最新的,不然支持WIN7,vista。

楼主:
只要能够生成可以调用WIN_API的软件的语言都可以,VC,VB,BC,DEPHI,你如果足够牛B的话,用WINDOWS的汇编也可以,你如果要写驱动程序还是VC比较好,如果只是个串口控制程序,VB就够了。 ...
引用 网友C: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