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根文件系统启动问题

楼主(2010-02-04):
我的根文件系统挂起,最后显示如下:

Looking up port of RPC 100003/2 on 192.168.1.110
Looking up port of RPC 100005/1 on 192.168.1.110
VFS: Mounted root (nfs filesystem).
Freeing init memory: 140K
mount: mounting tmpfs on /tmp failed: Invalid argument
mount: mounting tmpfs on /dev failed: Invalid argument
mkdir: cannot create directory '/dev/pts': File exists
mount: mounting sysfs on /sys failed: Device or resource busy
mknod: /dev/ttySAC1: File exists
mknod: /dev/buttons: File exists
mknod: /dev/leds: File exists
mknod: /dev/lvx_led: File exists
mknod: /dev/lvx_adc: File exists
mknod: /dev/lvx_iic: File exists
/etc/init.d/rcS: line 18: /sbin/qpe.sh: Permission denied
Please press Enter to activate this console.

请教:
mount: mounting tmpfs on /tmp failed: Invalid argument
mount: mounting tmpfs on /dev failed: Invalid argument
mount: mounting sysfs on /sys failed: Device or resource busy

这三句怎么回事,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mount: mounting tmpfs on /tmp failed: Invalid argument
mount: mounting tmpfs on /dev failed: Invalid argument
这2个是无效的参数,是不是你的mount参数用法不对?或者格式错误?
mount: mounting sysfs on /sys failed: Device or resource busy
这个应该是/sys已经被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