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查表程序。。问个问题~~

楼主(2010-02-04):
新手最近写了个程序,搞半天不知道错在哪里。后来才发现查表程序错了。发现一个问题:查表程序中表与查表指令先后顺序好像有关系。比如求A的2倍的查表程序,
假设A等于3
MOV DPTR,#TAB
MOV A,#03H
MOVC A,@A+DPTR
TAB: DB 00H,02H,04H,06H,08H,0AH
可用正确查出等于6
如果下成这样
MOV DPTR,#TAB
MOV A,#03H
TAB: DB 00H,02H,04H,06H,08H,0AH
MOVC A,@A+DPTR
就查不出来了。好像表应该放在查表指令后面程序才行。想了想不明白。。。表放在前面怎么就查不出来了?不吝赐教。。

网友:
TAB后面部分在编译的时候其实也会变成指令的,表前面加个跳转就可以了

网友A:
放在前面也行 修改你的查表的地址运算表达式

网友B:
DB怎么可以放在两条连续指令的中间?会在两条指令中直接插入代码的。
看下汇编后的结果,就明白所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