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量控制芯片M62429有兄弟做过吗?

楼主:
void AVjustVol(u8 Volume)
{
   u8 i;
   Volume=87-Volume;
   VolDate=(u16)(Volume&0x7c); //装入衰减数; 双声道都有;
   VolDate=VolDate|(u16)((Volume&0x03)<<7); //D7,D8 装入衰减数 ;
   VolDate=VolDate|0x0600;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7, Bit_RESET);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6, Bit_RESET);
   for (i=0;i<10;i++)
   {
      if((VolDate&0x01)==0)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7, Bit_RESET);}
       else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7, Bit_SET);}
      I2C_Delay(10);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6, Bit_SET);
       I2C_Delay(10);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7, Bit_RESET);
       I2C_Delay(10);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6, Bit_RESET);
       I2C_Delay(10);
       VolDate=VolDate>>1;
  }

}

楼主(2010-02-04):
这个程序控制不了M62429芯片请高手指教

楼主:
IO 口有波形。

网友A:
波形的幅值是多少

网友B:
没做个这方面的,比较感兴趣

楼主:
控制幅值是这样写的
while(1)

  {
  u32 i;
   for(i=1;i<87;i++)
    {
     AVjustVol(i);
    }
   I2C_Delay(0xff);

  }

网友C(2010-11-09):
回复 楼主:
兄弟,有做出来吗?我现在也要用M62429,一上电它的衰减是不是无穷大啊?

网友D:
楼主如果调出来了,就共享一下

网友E:
没有做过,楼主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经验

网友F:
以前做过一个音量控制的芯片

网友G:
偶做过,很简单呀

网友H(2013-01-21):
我也遇到了问题啊,波形时序都对的,就是没声音,不知道为什么
下面这个是时序:

网友I:
I2C电平转换

网友J(2015-04-17):
楼主,M62429数字音量控制芯片,调节音量大小的时候会有杂音吗?求解答下,效果怎样?

网友K(2015-08-15):
引用 网友J:
楼主,M62429数字音量控制芯片,调节音量大小的时候会有杂音吗?求解答下,效果怎样? ...

电源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