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帮忙指导下不拆空调怎么检测它正在运行

楼主(2010-02-04):
在不拆开空调接任何电路和线的情况下,有什么好的办法检测到空调运行,不知用电流互感器可以么?有没有什么更简单经济的方法?

网友A:
压缩机振动总是有的 用手可以感觉出来

网友B:
用电气检测方法的话,钳形万用表即可,套在空调电源线外面进行操作,该法可定量测量,不过只是判断一下的话,用手摸摸空调外壳、听声音、看室内机组的指示灯等都可以啊,这难道还是问题么?

网友C:
呵呵,把手往那冷凝管上一放,你就知道有没有工作了。

如果手被烫的起泡,那可是你自己找的啊,哈哈,和我没关系哦。

楼主:
可能是我表述不具体,我所指的是我现在要想某个温度自动控制空调开关,由于空调还是老式的,没有这个功能,可是我现在人不可能经常在现场,我想有个反馈信号告诉我空调已经开关,因为即使是按钮开关有个时候也可能失灵,为了减少装配的麻烦我想在不拆开空调的同时能检测到空调开关时并给我个反馈信号!!

网友C:
使用双组触点的交流接触器,一组控制压缩机的动作,另一组送出你想要的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主要是他不允许采用大电流直接控制空调的运行,而只能采用红外或控制它的按钮开关等,所以我得找个既经济又安装简单方法,还请高手帮忙啊!

网友C:
你到底想问什么?

很莫名!

把你的问题细节详细介绍清楚!

楼主:
哈哈、、、一上来遭到高手批评,让您费神,深表歉意!以后一定注意提问的表达问题。同时荣幸收到高手的关注。问题如下:
      假如我现在想要某个温度自动控制空调开关,就是人不会在现场,考虑任何机械的东西都有可能出现按键不灵的现象,如红外遥控、空调本身自带的开关都会出现按一下有个时候没反应的现象。(到时就会因温度过高引起其它设备损坏)因此我想有个反馈信号确切告诉我空调已经开关,但为了减少安装工人的麻烦我想不拆开空调到里面去接别的线,(想根据风门打开、吹冷风、电源线的电流等检测)毕竟空调内部的一些原理那些安装人员不懂,我自己也不懂,何况有很多不同的空调,再就里面的电路板也不好拆装。并且根据要求规定不允许采用继电器直接控制空调的总电源,而我现在只想到采用红外或控制空调本身的按钮开关,所以我得想再找个既经济又安装简单的方法,在不拆开空调到里面装电路或接线的情况下,找到一个检测空调运行的方法用来提供我的反馈信号。
8# yewuyi

网友C:
检测风门和风量行不通,因为空调在除霜的时候,是不会吹风的。

至于检测电流也行不通,空调启动一般会需要进行压力平衡的,在压力平衡过程,压缩机是待启动的,你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你如果只是想每天根据设置的时间定时启动/关闭空调的话,完全可以通过切断空调电源的方式来控制,但需要记得,每次切断之后再次给它通电留一定的时间延迟,让它压力平衡,你把这个延迟弄到10分钟左右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