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单片机输出电流不够时的问题,上拉电阻等。

楼主(2010-02-04):
刚接触电子很多不懂
我想问下 比如我单片机想让100个LED同时亮 那么我的输出电流肯定会不够。
输出电流不够时,可以加上拉电阻,我不明白上拉电阻的概念,求解答。
1、我听说是在输出口接个10K上拉 接到电源。如图
可是根据我的理解 我认为5v电源会直接通过电阻把led点亮啊。。单片机高低电频的变化好像无关紧要了。。我在proteus里仿真 得到我没有去改变它输出口的值 直接亮了。。。
2.加了上拉后输出的电流有多大?怎么计算?欧姆定律吗?那5/10K也才0.5MA 啊。。
3.郭天祥视频中曾经提到过stc89c52P0口是高阻态 需要加上拉电阻 这又是个什么概念?
恳请前辈指点

网友A:
应该是这样的吧

网友B:
100个LED同时亮?接在一个IO上吗?
10毫安一个,就要1A啦。就算LED 2V点亮,上拉电阻只能有3欧。
如果一通电,除非LED们永远常亮,你要让它们灭掉,单片机的一条腿就会毁在你的手里。如果常亮,接在单片机上干嘛?

网友C:
干吗不加个大电流三极管,IO直接驱动LED也太蠢了吧,更何况100个,晕倒。

网友D:
用个开关就行了,

楼主:
不是啊 ,你们理解错我的意思了  我的意思不是要亮100个LED 我的意思是举个例子让我知道 上拉电阻的概念!   比如100个LED 那不是电流不够嘛  那如何通过上拉解决

网友E:
用欧姆定律算下就是了,每个LED灯的理想电流大概10mA就可以了.
一个灯接5V,灯的电流是10mA,那么电阻是多大呢?如果灯是串的,电阻又是多大呢?如果是并的,电阻又是多大呢?

51的一个I/O口接一个灯差不多了.接法也不是你这样接,理想的是LED负接I/O,正接电阻,电阻再接5V.要是其它带有标准双向口的单片机,那就正推动和负推动都可以!

网友F:
LZ有数电书吧,翻翻书中的OC门和OD门,貌似就在第二第三章的样子

网友G:
不是啊 ,你们理解错我的意思了  我的意思不是要亮100个LED 我的意思是举个例子让我知道 上拉电阻的概念!   比如100个LED 那不是电流不够嘛  那如何通过上拉解决 ...
引用 楼主:

lz应该再看一下数字电子技术里的OC门,再结合实际想想
在51单片机项目中,上拉电阻的作用通常是增加高电平驱动能力
对于P0口,完全没有高电平驱动能力,所以必须加上拉,才能输出+5V的电压
对于P1-P3,如果先置1再把I/O口接地,你会发现电流是几十微安,这就说明这些I/O高电平驱动能力很弱,如果要驱动8050之类的三极管,必须在I/O口和+5V间连一个几k的电阻
还有,lz的几张图都错了,说明你还没有理解上拉电阻的概念。那几张图中LED于上拉电阻串联后不能接地,而是直接接I/O口。这时候I/O口置0,LED是不是就亮了?
可能说得不是很清楚,在实践中慢慢摸索吧,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呵呵

楼主: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的数点教材没有OC们OD门 我听也没有听说过  我们教材是自己老师出的
还有 图不是这样连的?  如果按照楼上几位说的  正电源接下来 接电阻 再串接LED 在接到单片机
这样的接法我记得书上写的是限流电阻啊。。。  阻止都只有200呕的

网友H:
OC和OD一样的原理,楼主看看这个链接,讲的灰常清楚,以楼主的智商我想2分钟应该就能看懂
http://ayun.21ic.org/user1/349/archives/2008/45164.html

网友H:
楼主应该在翻单片机的书,把p0p1p2p3口搞清楚,这几个口的结构是不一样的

网友I:
上网搜一下就指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