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炉具上的熄火保护电路?

楼主(2010-02-04):
是用离子探针的。

网友A:
熄火了再打一下就是了

网友B:
火焰是导电的...

网友C:
燃气灶具分为热电偶式熄火保护装置灶具和离子熄火保护装置灶具.

热电偶式熄火保护的工作原理和他的特点

    热电偶受热时,它会产生热电势,这一电势可使电磁阀工作。具体燃气灶的工作原理为:当按旋钮,小火点燃时,热电偶受其火焰加热,产生热电势。热电势通过导线导入电磁线圈,产生磁场使电磁阀吸合,燃气阀开启,燃烧通路打开,维持其正常燃烧,一旦遇到大风或汤水等溢出,扑灭火焰,热电偶的热电势很快下降到零,线圈失电,电磁阀失效,在弹簧作用下迅速复位,阀门关闭燃气通路,终止供气,保证安全。

热电式燃具熄火保护用热电偶,它包括有采用铠装单芯结构,外壳作为正极,其顶端与中心电极(负极)焊在一起,其特征是正极采用镍铬合金制做,中心电极(负极)采用表面高温渗铝或和高温渗硅的康铜合金制作。本发明利用先进的加工工艺,既产生了足够高的热电势,又提高了合金抗腐蚀耐老化性能,从而提高了热电偶的使用寿命。另外还具有成本低廉,使用条件宽等特点。

     热电偶式熄火保护装置比较成熟,大多数厂家都在应用,工作原理是根据热电偶的温度差控制电磁阀动作来关闭气源。
     离子熄火保护装置是华帝首先应用的新技术,工作原理是根据火焰离子的导电性来控制电磁阀关闭气源,这种技术的优点是反应速度理论上比前者快,但是在实际应用中过于敏感受风吹火焰的影响较大,因此人为延迟动作5-8秒,而在这个时间内热电偶式的装置也能够动作,因此速度快的优势似乎不存在了。至于工作寿命,离子式也有。因此我们只要注重效果,不必在意采取了何种技术,只要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都起到保护作用即可。

    离子式另一缺点是需要电源供电,一旦欠压或失压,保护作用也就消失了.而热电偶式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D:
离子式另一缺点是需要电源供电,一旦欠压或失压,保护作用也就消失了.而热电偶式就没有这个问题.
欠压的话,电磁阀是大不开的;离子式的缺点是很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