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的问题

楼主(2010-02-04):
为什么有的原理图不能够 compile pcb project,即这个命令是暗的,没有办法操作

楼主(2011-05-12):
可怜,怎么没人回答呀

网友A:
没看懂。屏幕截图具看看

网友B:
不明白lz在说什么

网友:
不知道具体指什么
是不是没建项目/工程啊

网友C:
肯定是没有装上所有模块,99se界面左上角有个箭头,有个Security LOCKS 如果里面所有的小门都打开了应该就好了

网友:
没遇到这种情况,会不会因为没有建全工程文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