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模块功率

楼主(2010-02-04):
一般用于arm7核心的嵌入式系统 控制部分功耗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呢 现在要选择一个dcdc模块

网友A:
这个需要计算的。

网友A:
一般做设计,是按照评估设计的方式,大致估算出功率出来。
太小了的话,可能会导致不稳定。

楼主:
3# 深圳英贝德 那一般是如何评估的呢 对核心ic和外围ic分别计算 然后加和么?

网友A:
是的,是需要加和,如果是工业产品,就需要对高温情况下电流有所掌握,低温也是需要的。
一般高温,芯片等需要电流增加。所以,一般核算和IC等电流加和后,还要取双倍做余量。

网友B:
还要考虑外带的负载情况

网友C:
工业级的多钱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那我用隔离电源给光耦和控制芯片供电 光耦使用的电源用隔离前的还是隔离后的电源呢 或者哪个比较好 有没有这种说法

网友D:
光耦用哪个电源就无所谓了吧,用隔离后的电源,还要占用资源呢,个人觉得用隔离前的就行

楼主:
9# tiger84 本来也是这样想的 隔离前的给光耦 隔离后的给其他控制部分 但是这样的话就要考虑dcdc的功率问题 功率大了 体积是个问题 所以想着用隔离前的给控制芯片及其他ic
隔离后电源单独给光耦 这样 dcdc的功率就没有那么多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