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跟随器问题

楼主(2010-02-04):
看到这个电路迷茫了。。。请问两个三极管做什么的?或者电路就是错的?

网友A:
此电路相当于在运放同相输入端到地接“背靠背”两个大概6、7V的稳压管,可能是防止输入电压过大超出运放允许的输入范围。

网友B:
小功率硅材料三极管的发射结反向击穿电压在6V左右,在这里当稳压管用。

网友C:
不大理解啦。

网友D:
4楼说的对。
就相当于2个二极管反向串联,保护输入端。反向串联说明前面信号极性不固定。

网友E:
好浪费呀,干嘛这么设计,这个图纸好像是公司电器项目控制。。。

网友F:
高速钳位

楼主:
很久没来了,谢谢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G(2010-03-06):
1.“小功率硅材料三极管的发射结反向击穿电压在6V左右,在这里当稳压管用。”
2.“就相当于2个二极管反向串联,保护输入端。反向串联说明前面信号极性不固定。”
我比较认同2,对于1,三极管反向击穿作为稳压管用,一旦输入信号超过+6V,它击穿后能够像稳压管那样恢复?我怎么觉得击穿容易损坏啊?
我觉得1不太容易理解,忘高手们指点????

网友H:
只改变输入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