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maychang 帮忙,5V 30A电路

楼主(2010-02-04):
因现在我要设计一个模块,该模块的输入电压是5V 30A,现在的问题是我害怕5V 30A的电压不太稳定,我想叫一个稳压的器件,不过参数不会选择。我准备加一个保险丝,1000uF/10V的电解电容,还有一个470uF/10V的钽电容。不知道这样可以吗?还有我我找了好久没有找到正常电流是30A的保险丝。你看看我这样做可以吗?

楼主:
还有一点,我这个模块所带的负载变化很大。

网友A:
5V30A,电流比较大了。
这么大的电流,用1000uF电容,几乎是什么减小波动的作用也没有。波动频率1kHz,电容的容抗才与你的模块输入电阻相当。
有30A的保险(熔断器),不过用在这里可能不合适。一是体积相当大,二是它会产生一点压降,本来电压就只有5V,它降0.05V就不小了。再说,你的模块发生短路的机会很小,没有必要保护。

网友B:
5v30a??不知道你前面的电源是怎么做的,如果用反激+同步那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C:
5v30a, 反激? 准备在储能电容上砸多少钱啊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老蚂蚁,前面用反激变化,后面输出加同步咋啦??

网友C:
算一下啊,以一次侧占空比0.4计,二次侧CCM占空比0.6, 要将纹波电压RMS抑制到30mV, 电容器组ESR及公共阻抗之和要达到亚毫欧级,加上纹波电流分量很大,需要10~20颗优质的低ESR电容。并联的布线也是相当麻烦。储能电容组的成本可能要达到40元以上。

而改用正激或是半桥,只需要一只24*12*10的-26磁环电感,再加两颗3300uF的电解即可(可参考PC电源输出级),滤波器件的成本,不超过5元,而且体积大大减小。

网友B:
呵呵,楼主是想做模块,正激或半桥或许能减少输出电容的个数,可是电路貌似复杂了不少,倒不如改成llc还省事。

网友C:
正激的电路跟反激相比,原边是完全相同的,从结构上看,正激的副边比反激多一个平波电感和一个继流二极管。但对输出电容的要求却下降很多。众所周知,模组追求的是高可靠性,以及小体积,电路复杂与否,却是其次。

网友A:
楼主似乎是要给一个模块供电,而不是要做一个电源模块。

低压大电流,尽量使用电感,高压小电流,尽量使用电容,这是搞滤波降低成本减小体积的基本方法。

楼主:
大家新年好!maychang说的是对的,我是要给一个模块供电,而不是要做一个电源模块。我是害怕电源模块不稳定,会对我的模块有影响,而且我的模块的负载的变化比较大。就是想在我做的模块的电源输入端加一些电容或者其它元件来确保我的这个模块电压稳定。希望大家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
给一个变化比较大的负载供电,希望电压稳定,应该在供电电源中采用负反馈来实现。如果是靠电源输出端接电容来使电压稳定,那电容的容量必须很大,成本上很不合算。
通常在电源的输出端接有电容,使用这样一个电容目的在于负载迅速变化时给负载供电,因电源中负反馈带宽有限,负载迅速变化时负反馈可能“跟不上”负载的变化而及时调整电源输出电压,此时就需要电容来给负载在短时间内为负载供电。但负载较缓慢变化时,电源的负反馈对输出电压的调整起主要作用,此电容并不需要。故楼主不必接入很大的电容,能够保证在负载迅速变化时顶替电源供电即可。
显然,此电容的容量与供电电源的反应速度有关。电源的负反馈设计得好,带宽足够,此电容就可以用得较小,电源设计不好,反应缓慢,此电容就要用得较大。

楼主:
谢谢maychang!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