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画好的C8051F340-TB单片机开发板

楼主(2010-02-04):
刚刚画好,还请大伙儿多多指点

网友A:
还没画完吧

楼主:
那些飞线的地,我都给铺地了其他走线看不到,所以我把附铜给去掉了
是已经完成的PCB

网友B(2010-09-06):
你的电源线太细了

网友C:
确实。同意LS

网友D:
图片还没刷出来我就决定回帖了.好好学习

网友E:
楼主,PCB线走的比较漂亮,但是整个地被分割的比较厉害,我们在设计一款PCB时,建议电气性能还是需要放在第一位的,楼主PCB面积应该属于比较大的那种了,但是地平面被分割的还是比较厉害。

网友F:
原理图设计的应该很合理 所以走线规划的很不错

有一点 感觉电源线和信号线是不是要区分下 电源的要粗些呢

菜鸟瞎说~

网友G:
这哪里是PCB啊?电源线加粗一下吧.

网友H:
还好了,还可以,就是电源线没有加粗,8楼的说地分割的很厉害,那地布局时注意哪些呢?不懂,瞎问问,望指教!

网友I:
真羡慕不用考虑面积的布线

网友J:
羡慕没有什么约束的布板,尤其是对空间没要求的。

网友K(2013-11-23):
个人建议:把板子缩小一半,再开始布板。

网友L:
有待改进~~
这种板如果做到T层水平走线,而B层垂直走线,你会发现板面清爽多了。
很多线都细了。。
插座焊盘间能不走线就不走线,实在要走线也要走在焊接面而非安装面。。。
还有,你确认USB座没有放反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