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电弧火花的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10-02-04):
如图电路,电容C1充电至约250V,然后继电器吸合,C1和L1利用C1上保存的能量进行谐振。。。。
问题是:继电器吸合瞬间,继电器触点有电弧发生,引起触点烧粘连,释放不掉。
所以在此请教各位高手,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是否可以用一支双向晶闸管代替继电器?

网友B:
1,水银继电器
2,MOS管(多管并联,降低导通电阻)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是否可以用一支双向晶闸管代替继电器?
引用 网友A:

谢谢,双向晶闸管的导通电阻不知道是否又影响?
因为要维持LC振荡一段时间,要求LC回路的电阻很小,我试验串联过一个10欧姆的电阻,已经不能正常谐振了。

楼主:
1,水银继电器
2,MOS管(多管并联,降低导通电阻)

彭建学  上海
引用 网友B:

谢谢,好办法,考虑中。。。。

网友A:
要电阻小,考虑反向串联的两个功率MOS管,导通时可以在0.1欧左右。
双向晶闸管等效电阻很小,但有个相对比较固定的压降,且漏电流比MOS管大。

网友C:
谐振电流有效值25A,峰值35A

频率22.5KHz, 双向晶闸管值得一试,因为晶闸管的维持时间一般较长,还没关掉,负半周电流又来了。

用湿簧管,可能在吸合瞬间,水银会气化爆溅,MOS则不适合大电流工作,损耗过大

网友C:
也许用两只逆导IGBT反向串联比较好,IGBT是“恒压降”大电流下的导通损耗比MOS小,电流密度也大。
而且不存在晶闸管的过零关断

网友A:
双向晶闸管比两支MOS管便宜,也容易触发。此高频振荡持续时间很短,宽脉冲触发也没有问题。振荡衰减后直流电流仅2.5mA,肯定晶闸管去掉触发即能关断。
但必须注意晶闸管关断时的漏电流,不能太大。

网友C:
en, 10A/600V的双向晶闸管,也就两三块钱。

楼主:
谢谢maychang powerants的好建议。
控制端要和LC回路隔离,各种方法试验下,看效果和经济性决定了。
目前使用的是继电器,想在触点上加点什么吸收电路,偷懒般的简单解决,思考中。。。。。。

网友C:
触发,可用脉冲变压器,可以找老王定做(说是蚂蚁介绍的,可获9.99折优惠),不过要有量哦

网友A:
隔离可以考虑用光耦,例如MOC3021。

网友C:
完了,生意给maychang给搅黄了,赔我的提成来 :'(

网友A:
你还在乎这点生意?

网友C:
还没给老王拉到单子,都不好意思喝他的老百干了

网友D:
可以只用一个MOS管,反向再并联一个二极管,正向电流走MOS管,反向走二极管。

网友E:
加个TVS管,一两块钱

网友A:
声明。
在6楼说错了,一支MOS管即可,不必两支反串联。

网友C:
嗯,俺当时也短路了

网友F:
把继电器,换成继电器 + 接触器(空气开关)。继电器触电一不注意就容易磁化,大电流用接触器是王道。

网友F:
看来这里做模拟的人多,但做工控的人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