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eil c编写AT89C2051程序超出范围了.该怎样改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2-04):
把程序精简...

网友B:
优化下程序,先C51选项中,还有很多的优化级别!

网友C:
做产品还是做课题?
要是干课题的话想都不用想,换容量大的先。

网友D:
看看超出多少了
不多的话就进行优化
不行的话就只能换片子了

网友E:
同意5楼的说法,可以考虑换4051

无论是做产品或者做课题,

网友F:
压缩代码,不行就换片子

网友G:
如果 是 KEIL C 的编译超出范围,可以下载最新版本,有2K ,4K 的 我也 碰倒过
如果片子的空间不够,就要考虑精简程序,简化算法,甚至换片子了
反正 51 系列 代码通用

网友:
写到片子里试试。我以前也遇到过,但写到片子里不影响使用。我也搞不懂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