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812例程Example_281xSci_FFDLB_int.c中的150E6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10-02-04):
下面是在Example_281xSci_FFDLB_int.c中的几句关于确定SCI通信波特率的程序:

#define CPU_FREQ          150E6      ???到底是150MHz还是CPU的频率就是150E6  ??
#define LSPCLK_FREQ  CPU_FREQ/4
#define SCI_FREQ          100E3
#define SCI_PRD          (LSPCLK_FREQ/(SCI_FREQ*8))-1

请问150E6 到底是150MHz还是CPU的频率就是150E6  ??
100E3呢?是串口通信的频率吗?是100K还是65763
如果CPU_FREQ 是150MHz的话,写成150E6 不是出问题了吗?由于刚学DSP很多问题不太明白,请各位前辈给指点一下!

网友A:
150后边6个0.还不是150MHz吗.建议温习C语言.

楼主:
150E6 这样写怎么才能知道是十六进制,还是150M呢,C语言里讲这了吗?再请指点一下!